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MOS上电就烧

楼主(2008-03-27):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MOS上电就烧,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发图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一上电,都测不到电压,用1A的保险丝,MOS管就会烧掉,保险也会烧掉,后来换上3A的保险丝,上电保险就不烧了,但是还是一上电就烧MOS管,请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讲理的设计

没有反馈,振荡都振荡不起来。MOS管一旦导通就不能关断。

网友B:
个人的理解

不能用二个稳压管做取样,稳压管反应速度很慢,等它感觉到了.要拉低三极管时,MOS要保护时,已经晚了.一直过电流.使MOS损坏.
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整流滤波之后,用一个2M的电阻与三极管的CE极间的漏电流给MOS管的漏极供电压,有点不明白的是,你是算过那个上拉电阻2M够了呢,还是知道你用的三极管的漏电流是多少,大家都知道MOS的漏极电压过高的话会击穿MOS.再说输出部分:通过二个二极管的稳压,要暂态,当输出电压超过46V在光耦的1,2脚就会有电压差,然后反馈到输入端来拉三极管,达到振荡.原理是说的过去的,关键是选择元器件和精确的计算,.然后我感觉取样用TL431来做的话,应该会好点

楼主:
3楼说的我也看过了

谢谢3楼的分析,你说的我也看过了。三极管Vceo = 25V(Ic=0.1mA的时候),而MOS管耐压Vgs最大可以到30V,应该说电压是够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电流倒是说不好,如果不考虑三极管的内阻,那么到MOS管G端的电流是0.17mA,而其Igs = 0.1mA,但是加上三极管的内阻,这个电流会小于0.17mA的,如果不够,是不是加大2M的电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关于稳压管的,如果我把稳压管的电压用低,比如用40V或者更低电压的稳压管,是不是可以解决反应速度慢的问题呢?
    第三个,请大家帮看看,那个10pF的电容如果不接地,接其它哪个地方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把这个电路扔掉吧

想在这个电路基础上小改动改动让它工作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同名端都不写

楼主:
同名端是5 10 7

同名端是5 10 7
我以前在其它电路中试过同名端接反的情况,都烧管子,只是不工作,都没有这次问题这么麻烦!
有知道的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修改吗?

没有人知道怎么修改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在5楼说过了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书,搞清楚开关电源都有哪些类型,如何工作,再动手。

楼主:
TOP226

用TOP官方的PI设计软件是不是不能对(TOPSWITCH-II系列)TOP226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进行设计???

网友D:
用老版本的PIXLS还可以设计.

Note: TOP22X Family is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Users. A Later generation TOPSwitch-GX (TOP24X family) is now available from Power Integrations

建议使用TOP24X family!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建议
下次设计的时候我试试TOP24X看看,谢谢

网友E:
为了省几毛钱而不采用控制器,这不太可取

楼主:
我用PI软件设计的变压器

我用PI软件设计的变压器,总是不能圆满,总会提示错误信息,请懂PI软件的人给讲讲,谢谢!
芯片用的是TOP246总是出现下面,甚至更多的错误信息,这次是最少的了:

1、
    CMA过低(电流密度较高)- 绕组可能过热。  增加磁芯尺寸(较大BW),增加初级层数(L),减少次级圈数(NS),增加最小输入电压(VACMIN),增加输入电容(CIN),增加反射电压(VOR),减少KRP/KDP。  2、
  超过输出二极管VRRM。  检验实际二极管VRRM。选择具有更高反向电压(VRRM)的二极管,降低反射输出电压(VOR)以及最大输入电压(VMAX)。  3、
  在最大过压阈值下漏极电压接近BVDSS。  检验线路在输入浪涌期间的BVDSS,减少VUVON_MAX或减少VOR。  237
4、
    次级绕组线规格低于推荐的最小值(26 AWG)。  对>1.5A的输出考虑采用并联绕组技术(双线,三线),增加变压器尺寸(较大BW)或减少边距(M)。

网友D:
完了再点优化.

楼主:
优化过了,还是有提示

已经优化过了,但是还是有提示:

1、
    初级层数过多。  减少初级层数(L),以使漏感最小。
2、
    超过输出二极管VRRM。  检验实际二极管VRRM。选择具有更高反向电压(VRRM)的二极管,降低反射输出电压(VOR)以及最大输入电压(VMAX)。  3、
    在最大过压阈值下漏极电压接近BVDSS。  检验线路在输入浪涌期间的BVDSS,减少VUVON_MAX或减少VOR。
4、
    次级绕组线规格低于推荐的最小值(26 AWG)。  对>1.5A的输出考虑采用并联绕组技术(双线,三线),增加变压器尺寸(较大BW)或减少边距(M)。

1,2两个到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3和4不知道怎么解决,有没有人提点一下啊

谢谢

网友D:
是警告,不严重.

楼主:
第四条,如果用这个参数的话,好像很容易烧管子

第四条,如果用这个参数的话,好像很容易烧管子
它的限制电压是700V,软件设计中它达到了678V
怎么降低它的电压值

网友F:
我都无语了

你栅极接的那个三极管的B极电压是多少V???B极接2个那么小的电阻,你怎么可能把栅极的电压拉下去,怎么振荡???

网友G:
想偷懒的话就用TOP系列的吧

网友H:
他的图就是TOP系列的

用场效应管就不能工作

楼主:
我觉得这个电路比较老

我觉得这个电路比较老,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经验丰富的朋友知道怎么修改下

楼主:
功率上不上去,

请问下,电路功率上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啊??
除了变压器可以有问题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I:
没有续流管

网友J:
同意20楼的
再者,没见过反激电路做输出端稳压反馈,而且电路里的接发不能用

网友J:
同意20楼
输出端的广偶反亏好像没用,没见过反激电路做输出稳压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