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34063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量输出电压?

当然不准确。
把图贴出来看看有什么错误。

网友B:
说明只工作了一瞬间,就停了

网友C: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样的?

楼主:
电感是绕线式功率电感

100uH, 面积在6mmX7mm,下面的这个图是我的电路图,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C:
r13多大?

4148可以换成5819,电感手册上好像建议是170还是220来着。r13要根据你的输出要求来选。

网友D:
用这个工具设计,很方便的

MC34063自动设计软件.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7357462.rar

楼主:
to atheling

R13是2欧, 我试过更小的,也不行.

电路是用 tyw 说的那个工具做出来的.

这个电路我做过3,4次, 其中有两个板是可以的,但有几个板就不行,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参数,只有PCB布线不同.

网友C:
我感觉2欧太大了

0.3V/2Ω=0.15A,5v*0.15A=0.75w,18v*0.1A/0.7=2.57w,所以感觉你的输入不够输出呀。手册上建议 170μH 38 Turns of #22 AWG,你的电感是不是也小。我以前做过几次,都成的。

网友E:
LS的方法还是算小了

7脚检测的是峰值电流,还要考虑占空比的

不过LZ好像也没说过输出电流吧?

空载电压也不对的话,不是电路接除了,就是电感、IC有问题了

楼主:
认同xwj的观点

输出电流不是问题, 我试过更小的电阻,一样不能正常.
电感和IC也换过,也不行

但同样的电路在其他板上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我怀疑是PCB布线造成的影响.

楼主:
更改了电阻

我把R38电阻改成了470欧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