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C3703输出电流达不到400mA的问题

楼主(2008-03-29):
第一次用LTC3703,输入70-90VDC,输出+5V、400mA;调试时输出只能带载100mA左右,换L1(见图)从4.7uH-47uH,均无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愚见

我看了一下资料,电路是没有错的.建议你重点检查vcc电压,最好用稳压管稳压,
这样才能可靠工作!还有就是你的输入功率要满足要求

楼主:
补VCC图

vcc电压、输入功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