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变换器磁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9):
原理图见下,先说我的理解,D1为整流二极管,D2好像没有起作用,但是在其他资料上说是磁复位二极管,我理解是在开关S1合上时,变压器副边感应出电压(上正下负),D1导通,D2两端电压反偏而截止;开关断开时,变压器副边电流不能突变,电压反向(上负下负),D1,D2都是截止,也就是说无法去磁。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还请大虾解答,是否与电感L有关?

网友A:
你没有考虑到滤波电感的反电动势

楼主:
回LS

若是你说的那样,L上产生的电动势应该大于Nr上电动势,这样的话Nr上的电流和电压是关联的,即Nr在吸收能量,而不是释放能量,这样怎样起到消磁的作用呢?
我是个新手,感觉出开关电源,还望各位大虾解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