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Vout能到100V的升压开关电源芯片,谢谢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用现成的芯片可能不容易找到

但只要把电路稍改动一下,1000V也不难。
使用反激电路,让升压工作由变压器完成。

楼主:
想用芯片

这样可以小型化

网友B:
LM2585,可以到300v

网友C:
要看电流大小

十来个mA的话,可以用普通的PWM+高反压管做单级BOOST(高变比BOOST中,开关管尖峰电压很高,关断损耗很大,小功率应用,效率要求不突出,可以按受)
电流再大就话,就需要maychang的方法,用反激(开关管尖峰电压低,开关损耗较小)

网友D:
尖峰

boost和反激是同类

网友C:
re:dadodo

LZ的应用,用BOOST的话,开关管的尖峰是100V,反激在10V以内

网友E:
必须得用变压器,否则对电感的Q值要求太高了

还得考虑负载对Q值的影响

楼主:
看样子必须得要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