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源奇特的电路,sg3524不要供电了?

楼主(2008-04-04):
我拆一个老开关电源,发现sg3524的pin15并没有直接供电。 一个线性变压器的20V电压,通过6.8K电阻(并联1000u电解)接到15脚, 而15脚又有220u电解到地,除此之外,芯片没有供电了。这个芯片直接驱动脉冲变压器,15脚还接在变压器绕组上。

请教大家,SG3524有这种用法吗? 6.8K电阻,串入电路后,芯片理应无法工作啊,但它工作了好多年。

现在这个电源坏了,我拆开,越看越想越奇怪,好多天茶饭不思,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吧

楼主:
只有几个元件,焊下来了。

 只有几个元件。今天拆下来反反复复看,确实这样的。

网友B:
不是怀疑那几个元件

是楼主没看明白电路原理,我想2楼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单面板

单面板, 15脚上有5个焊盘,6.8k电阻和1000u电容接到线性辅助电源20V,220u电容到地,脉冲变压器中间抽头,一个二极管的负极到整个电源的12V输出端。

现在猜想正常工作的时候,12V会由二极管供给SG3524电源。 但开始的时候如何启动的呢? 我用示波器观察15脚,开机,并没有瞬间的高电压出现。总是2.5V左右,不够IC工作。

另外,拆下IC,15、8、16脚测试,16能出来5V稳压。

网友C:
电路显然有误

启动之后假定可以正常工作,变压器初级串联6.8k电阻到电源正端也是不可思议的事。除非楼主另有电源给功率开关管供电。

楼主:
楼上的

楼上的大侠: 启动以后,电源产生的12V输出电压通过那个二极管回来,向IC供电。

关键就是它如何启动呢?这个电源坏掉了以后我才拆开的,没有改动痕迹。

网友C:
猜想

20V上电瞬间,220uF电容与1000uF电容串联,220uF电容分得大部分电源电压,3524开始工作,在100uF充电过程中3524都可以工作。在此段时间内如果被3524驱动的电路开始工作,且输出电压上升到足够3524工作的数值,则改由未画出的部分为3524供电。
这有点像UC3842等芯片的启动电路。
6.8k电阻改用一个二极管可能更好。

楼主:
我也这么想

我也这么想,似乎是唯一解释了。   今天拆出辅助电源的小变压器,工频的线性变压器,发现其电压很高,但负载能力很弱, 用它直接给SG3524供电,电压降到了2.6V左右,不能启动开关电源。

楼主:
疑问没解决。

不想修了。 换二极管,线性变压器那里20V,辅助电源不能关闭,不理想。

 想直接换辅助电源变压器。把这块电路改掉算了。

不过这么老的电路看不懂,真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