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变压器

楼主(2008-04-05):
我想做一个30KHz开关电源(由10V升到100V,功率4W)
可开关变压器买不到。
请大虾指条明路.

网友A:
当然是买不到的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一般需要自己设计,自己绕制。如果成批生产,可以交变压器厂家绕,但最初的样品,多数是要自己绕制的。如果自己不能绕,可以将各项参数(用何种铁心,线径,匝数,绕法……)交变压器厂家委托厂家绕制,但往往得不到你要的结果,需要反复多次修改,不说成本,时间你也花不起。

网友B:
自已设计一个就是,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