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充电器,能升压又能降压的,用什么IC?

楼主(2008-04-05):
车载充电器,输入13.5V,输出12.6V 3A,考虑到汽车电瓶电压可工作最低值在10V左右,因此需要升压.而有些汽车电瓶是24V的,所以输入电压范围要求是10-30V.这种电路用什么IC或几个IC搭配?本人在开发过程中用了LM25576一个IC,但是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国半的工程师说只能做到12.6V2A.请各位高工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用一个3842,BUCK/BOOST级联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高低切换BUCK/BOOST模式

楼主:
3楼,用3842都行那就没难度了?

3842的启动电压是17V,不能工作的,况且它适合做单端,半桥开关电源,而不适合做升降压电路,效率也达不到要求!

楼主:
多谢2楼!用mps的,我分析了一下,的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