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可调开关稳压电源

楼主(2008-04-06):
要做一个输出0-30V,0-3A的开关稳压电源,最好能计算机手动都能控制的,就只有这两个要求,望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主要是控制方面不太明白,要求是电压电流都可调,那是不是要用两个PWM控制部分呢?电流部分要怎么稳定呢?还有就是计划用单片机实现,那如果用单片机的话远程控制和手动控制应该都要单片机参与,这个对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如何产生呢?希望知道的达人能慷慨解答!!

对电路方面不是很懂,希望老鸟们能帮帮我这个菜鸟,谢谢!!!

QQ:8907499   MAIL:for-eternity@163.com

网友A:
这可是一个产品哦!!!

正在用 USB通讯 实现该产品。

两路输出,较高效率。

=====还有某个 较高性能 的参数。

打算 下个月上市销售。

网友B:
控制信号可用AD采样产生

1.控制信号可由两个可调电阻接单片机通过AD产生
2.PWM用几路看你的硬件设计了,原理上可用一路实现
3.电压电流的稳定性跟你软件AD的编写会有一定的关系
  (我本身是做软件的,是从软件的角度说的)

网友C: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独立控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量通过负载相互制约,不能独立。
要计算机手动都能控制,显然应该用个单片机,外扩小键盘和通讯口,既可以从小键盘接收命令,也可以从上位机接收命令。单片机可以用几位数码管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也可以通过上位机显示。

楼主:
现在知道电压电流不能完全独立,但是如何通过负载相互制约呢?有哪个芯片可以实现电流0-3A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