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滤波器前端热敏电阻的选择方法

楼主(2008-04-07):
对于滤波器前端的热敏电阻具有防止电流浪涌的作用,具体该如何取值呢~
  还有一点就是电源滤波器的功率或者是电流该如何计算!!请大家帮忙!
越白话越好~~~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选择与你的电源功率有关。
原则是:热敏电阻热态下耗散功率(热态电阻值乘输入电流有效值平方)小于热敏电阻额定功率。所以这个热敏电阻阻值用得大,其功率也要大,体积当然也要大。但热敏电阻阻值大,抑制浪涌的能力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