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剩余电量显示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8-04-08):
比如手机,
是电量计芯片吗,比如美信的一些DS系列
另外充电时电量格数的显示是估算出来的吧
因为我看很多充电ic没有读当前充电电压电流功能

网友A:
要看放电曲线

锂电剩余电量与放电电压关系明显,没有很平坦的部份,要求不高时直接将3.3-4.3V这一段作线性指示也适用;而Ni-Cd、Ni-Mh的放电平台较为平缓,需要建立数据库,跟据放电倍率查表计算.

网友B:
低档货就直接测量电压。高档货就要根据充/放电电量和电压

网友C(2008-05-25):
据说还有监测内阻的?是么?

据说还有监测内阻的?是么?

网友D:
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