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的困惑

楼主(2008-04-09):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个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要求通过按键来实现电压的步进,输出电压在0~15V之间变化,我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单片机控制按键输入,用DA转换来实现数模转换,再利用电压跟随器实现电流/电压转换,由于DA转换的最大值只能到10V,所以我利用运放实现电压的提升,但是问题出来了,查阅资料发现,运放的输出电流只有几十个毫安,根本无法带负载,而题目要求的最大输出电流应达到500mA.我想了好久没有想出办法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re

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B:
更简单的可以直接LM317这类的可调稳压器,或者音频功放IC

楼主:
对电压是否会有影响?

那么在扩流或利用功放的时候会不会对经过运放放大了的电压产生影响?我觉得会的.这个输出的电压,就和数控值不相符了.

网友C:
TIP122与TIP127

将运放与达林顿管TIP122与TIP127构成闭环推挽输出

网友D:
对电压是否会有影响?

扩流管包括在反馈环内,就没有影响。

网友E:
0-15V一个管子就够了

网友F:
讨论

三极管扩流是必须的,用DA的输出来钳制住运放的输出,然后再将运放的输出电压放大(提示:不是用一般的运放方法来放大)。我做出的0-30V,500mA的程控电源精度可以达到0.02%FS以上。

楼主:
高手,你用什么运放放大?

请教了!!

网友A:
re

LM324 LM741 .....

网友E:
运放应该没什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