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志们,大家都有什么芯片放大大电流(最大到十几安

楼主(2008-04-10):
想做一个任意波形输出的电流源,用小信号控制电流放大器输出,电压&lt30V,电流&lt15A,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放大芯片,谁能帮帮我 ,谢拉

网友A:
这么大电流

用分立元件比较合适,而且需要加适当的散热。

网友B:
功率好大啊,

450W

可以试下多个LM12

网友C:
去找台专业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