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MOS管做的RCC电路

楼主(2008-04-12):
我用MOS管做的RCC电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电压随着电源持续工作的时间不断上升,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急啊!·!!!!!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指点一下吗??

在电源工作时间持续增加的时候,输出电压会不断上升,虽然到后面上升速度比较慢,但是也在上升,我担心这样上升下去会烧坏电路元件,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有经验的朋友提点一下嘛

网友A:
猜测一下

可能是变压器磁通没有复位

楼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楼上朋友说的现象啊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是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你说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