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3V低成本转换到+5V和-5V电压??????

楼主(2008-04-15):
电流要求不高,用途只是驱动4053这样的模拟开关。
成本要求越低越好,因为是语音处理电路,文波越小越好。:D
?????

楼主:
改主意了,

我现在想用cpu的PWM输出稳定的-3V就可以满足我要求了,
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
hoho,看来这里人很少压。。问得多,回得少。。
讨论一下吧,:D

网友A:
等你把主意改定

楼主:
我主意定的时候,就我彻底搞定的时候

:D

楼主:
当然可以用1044或7660专门的,电路产生。

就是成本增加一点,不过质量能得到保证,:D
用pwm也可以,就看如何能用相对少的器件达到足够好的输出。
看来做过的人很少呀。:D

楼主:
得了我自己把这帖子结了吧,

我还是用2个二极管和2个电容可以产生小于不到-3V的电呀,
如果看不懂我说的,网络搜搜产生负压的简单电路就明白了,

楼主:
晕,刚发完结贴,

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玩的电路,自娱自乐了半天,该休息了,
可惜这里我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B:
用2个二极管和2个电容可以产生 满足你负载要求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