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滤波电感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8-04-16):
输出CLC滤波。电感有高频低频之分吗,该选什么类型封装的电感呢
250KHZ开关频率
48Vdc输入
输出5v/1.2A 及正负16V/0.2A,

网友A:
电感有谐振频率,这是电感与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的频

工作频率比此频率更高,电感已经不是电感,呈电容性,电感不能在比此频率更高的频率上工作。

楼主:
那要只用电容滤波了,参考设计上用的C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