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供电到5V

楼主(2008-04-16):
要用常见的万用表里的那种9V叠层电池获得纯净的5V电压给系统供电(500ma)。
查阅论坛旧帖的基础上
问:1、用LM1117-5.0 应该没问题或者其他隐患吧?
    2、DX们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呢?

网友A:
电池不行,9V叠层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远远小于2.5W!

网友B:
晕,9V叠层电池根本就输出不了500mA电流

网友C:
不行

万用表里的那种9V叠层电池内阻大得厉害,你的想法失败。

网友D:
不知道成本怎么考虑,实现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