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这个是什么器件,公司的老大也不知道

楼主(2008-04-17):
有哪位知道图中升压变压器次级接的圆形东东是什么吗?
提示:
1、这个东西长得和摩托车的电灯泡一模一样,大小也一样,也是玻璃的,有两个电极,但和普通灯泡不同的是里面好像充满了氖气,是白色的,像氖气灯泡

2、虽然它有两个电极但在产品中却只用了一个电极,接法如图。

3、当手靠近它时会拉电弧,通过空气放电,并产生少量嗅氧

该产品是用在美容上的

楼主:
请看照片

网友A:
什么叫用一个电极,你接一个电极用线延长看看?

外边那个叫搭铁,这在汽车,拖拉机上都有这个说法。有正搭铁,有负搭铁

网友B:
灯泡啊,lz没用过?

网友C:
汗~~

竟然在研究灯泡,,去灯具城估计能找到LZ需要的。

网友D:
高频烧灼器的一个变种,

脉冲变压器在次级产生带有高频谐波的高压,氖泡起耦合限流指示的作用.

网友E:
我知道

那个圆形东东是灯泡的灯座,连接灯泡中的一个电极。它只用到一个电极所以不能发光。只能用手靠近它时会拉电弧,通过空气放电。因为人的身上有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