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面的高压电容和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网友A:
语焉不详

楼主说的,可能是指从工频电网直接整流供开关电源使用的电路。从400V电压看,大概是输入220V。
原则是:工频半个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跌落在设计的纹波允许范围内,并且流过电容的交流电流在电容器规定的允许范围内。如果开关电源有掉电维持时间要求则还需要根据这个时间计算,三者之中取最大的一个值。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85--240V的电网电压输入,经过整流,滤波的电容和功率的关系. maychang说的,我不是非常理解,能不能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开关电源10W的,用的是22UF/400V.但是体积大了,我们想换小点的容量,但不知道多小的合适.

网友B:
22uF已经很小了

经验工式:C=0.3~0.5T/R
式中:T为脉动直流电期,取0.1秒;R为负载阻抗,以输入最低电压计算,取1000欧。

如此计算,需要30~50uF,低于这个值,电压脉动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