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源通断电路

楼主(2008-04-23):
各位,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电源通断的开关电路,电源电压为15V,现在我使用的电路见附图。我的问题是我现在使用的方法电源电压不能达到15V,只能在8v一下,一旦超过8v将会出现电压异常。请大家帮忙看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VDD_I和DD_DRV

哪个是控制信号?另一个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去掉Q7,R83并到Q6 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