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静态电流

楼主(2008-04-23):
LDO的静态电流如何解释,具体是什么含义,他和LDO的地电流是不是同一回事?

网友A:
这个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LDO的静态电流,是指LDO芯片不工作时候的功耗,也可以叫损耗;
LDO的电流是指LDO芯片的工作电流,工作时产生的电流

网友B:
高手

2楼就是高手,句句是要点!佩服!

网友C:
2楼好像回家了一个问题

LDO的地电流是指输出端直接接地时的输入电流

网友D:
静态电流 是输出电流为零时的 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