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能这样用吗?

楼主(2008-04-25):
8.4v的锂电池通过2576降到5v给系统供电,锂电池放电到6.5v截止.有市电时电池不工作,+12v对电池充电;停电时电池供电.也就是一个简单的ups.请问各位大侠:这样作是否可行?如果不行,有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网友A:
试试才知道,但是5脚不能这样简单处理.

楼主:
为什么呢?

请教t.jm :
     这个电路已经做过初步的试验:有220V供电时,2576的1脚没有电流;停电时仍有5V.
     5脚的开关电流只有几十uA,关断电压2.4V,这样处理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停电时2576能否及时供电,这点我再做试验看

网友A:
说的就是停电转换不及时。

楼主:
已经试过了

市电断开后,5s后5脚电压降到1.4V时2576才打开输出5V.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回:

一方面12V的放电电阻还得减小一个数量级(这样就是0.5S),
同时用个三极管做个掉电检测电路,控制在0.1S以内也就不难了.

楼主:
谢谢t.jm

不过我想,即使是这样处理,+5V难免会有一个较大的波动(+5V负载较大,约0.5A),能不能从220V交流哪里引一路信号呢,就是说,检测到50Hz时输出高,没有50hz时马上输出低.好像比较困难

网友A:
波动是免不了的.

就拿成熟的UPS说,有时停电电脑还会重起呢!
你只能去调和,比如5V的电容再加大点,12V的掉电检测灵敏度再提高点,
最终能满足5V负载的要求就算OK啦.

楼主:
51刚回来.谢谢.

   这样挺麻烦的,我还是改方案算了,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大侠们帮我看一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