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开关电源噪声能降至何种程度?

楼主(2008-04-25):
(无正文)

网友A:
能降到负载需要的程度

与电路拓朴、器件、Layout、工艺都有关系,

极端点,未级来个LDO输出,性能离线性电源不远了

楼主:
请问电源的“LDO输出”是指什么?

谢谢介绍,请问电源的“LDO输出”是指什么?如果噪声电压的峰峰值降到40mV,能算作噪声了吗?

网友B:
线性的稳压块

网友C:
低燥声电源

http://www.**/bbs/d/50/141148.html

网友A:
楼上的这个是低工频调制

提高瞬态响应、电压调整率(类似于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即可。

与LLC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2008-05-27):
你只说对了一半

100周的纹波和电压调整率有关。但开关频率的尖峰是由LLC主电路的参数决定的

网友D:
6楼,请教一下

提高瞬态响应、电压调整率(类似于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即可
=====================================
提高瞬态响应岂不是要提高工作频率?因为开关电源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不过工作频率的纹波就没办法了

提高电压调整率的问题,一般都是用431做基准的,难道还要再加一级运放?

网友A:
re:xue007

LLC大电流输出,整流管处于CCM模式,加上次级倍流整流,纹波的确可做得很小。

请教:小电流,整流管进入DCM,尖峰会增大,所有谐振电源都逃不掉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E:
也问一个

LLC电源在大电流的时候变压器声音很小,但是在小电流的时候变压器声音很大,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C:
可能和驱动有关

古道122
在小电流时可能是驱动的死区不够,你用的是那个IC

网友C:
donkey89

提高瞬态响应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采用PID调节,它在电压型的电源里的瞬态响应能达到电流型的水平。我那个就是TL431控制的。

网友A:
软件的PID可以卖好价钱

硬件的卖不出好价钱

网友A:
只能整体方案一次性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