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0V-DC24V电源

楼主(2008-04-26):
那位大侠用34063做过DC10V升到DC24V/1A的电源请把图供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10-24/1A电源

此图只能什到14V/600mA我想升到24V/1A把频率加高也不行,怎么样才能继续升高

楼主:
图错啦,再发

楼主:
图又错啦,再发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1155951109.rar

网友A:
还是错的.

楼主:
最后一个没错

最后一个没错

网友A:
你再看看,反馈都被接地了。

楼主:
你说是34063的5脚吗,接地不行吗

你说是34063的5脚吗,接地不行吗

网友B:
datasheet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

为什么不仔细看看?

网友C:
就是,芯片手册都没读懂

网友D:
可以接地

5脚接地的时候要用电容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