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求救

楼主(2008-04-27):
有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不知型号引脚定义大概是这样:
1-GND 2、3、4信号输入,5-VCC(3.3V),6-B,7-/B 8-接1欧/1W的电阻到GND
9-接1欧/1W的电阻到GND,10-/A,11-A,12-VDD(24v),13、14、15、16-信号输入。请问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拍张照片放上来看看可以吗

另外,是驱动2相的、3相的还是5相的电机?

楼主:
图片

2相电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集成的H桥

楼主:
是的,但型号是什么,哪个公司的

网友A:
呵呵,是哪公司的我也不知道了!

不过既然已经确定它是H桥,就完全可以用分离元件把它搞定的。

楼主:
该芯片可代替UDN2916(a2916).

网友B(2008-10-14):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选择?

12v 4相的步进电机 用什么芯片驱动最好?高手指教···

网友C(2015-06-15):
我也在找哦, 有谁知到,或直接哪家有卖啊?  我只要那驱动芯片16脚的.
"驱动两相四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