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317来调节电压如何可以控制到0v开始输出

楼主(2008-04-28):
各位,我有一个问题,当使用lm317来调节电压时,输出最小是1.25伏,那么如何可以得到输出可以从0v开始?
我现在有个方法,就是在LM317的adj端加入负压得到0v输出。在orcad仿真通过,但不知道实际上可不可行,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做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多动动手`

网友B:
做过了

我实际搭了个电路试了一下,可以调到0v,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资料支持,LM317的资料上也没有说,虽然现在可以但不知道长时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