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EMI测试

楼主(2008-04-28):
请问,要过电机EMC,就是检测此电机EMI,传导与辐射干扰
1外壳是接大地还是接电源负极?可不可以都不接,悬浮
2、外壳用什么材料的好,是磁导率高的还是电导率高的?
3、电源滤波器用什么要求的
4、屏蔽线与电机外壳相连吗?
5、电机正负极接多大的电容,10UF+0.1合适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端各接0.1uF电容到外壳.

楼主:
谢谢啊

我花两块钱下的一片**也是这么说,+,-端各接0.1uF电容到外壳.
外壳悬浮吧

网友A:
那你该请喝一瓶1.8元的可乐吧!?^_^

楼主:
哈哈,好啊,没问题,什么地方接头啊

哈哈哈
外壳到底该怎么处理啊,悬浮好还是接电源负极啊

楼主:
若是能接大地,是不是效果更好些呢

嘿嘿,给瓶可乐喝

网友A:
不会,接大地可能更糟!

我们有做过230V带地线的,EMC更难通过.

楼主:
谢谢t.jm

我这个是直流DC24V,客车上的
我这个以前测试貌似都是80-100M左右超标,不管是传导还是辐射
那么正负极对外壳加多大电容合适,104是不是大了些?103行不?
请指教哦

网友A:
再加1个X电容(1,2uF),和1个共模电感.

网友A:
是说1uF,2uF都可以,这个主要是对付传导.
共模电感可以自己绕制,用来对付高频辐射.
200一个直流滤波器也太贵了吧?

楼主:
嘿嘿,军品啊

就乱要咯

网友A:
我们有个产品,做美国军规,测到18G.

光是电容就花了16美金.

楼主:
哦,我也不懂哦

我现在是用的两芯屏蔽线,从电机内部引出来。
电机正负极对电机外壳分别接0.1UF电容,正负极间接1UF。都是泉州火炬的独石电容。
屏蔽线屏蔽网接电机外壳。
从电机外壳出屏蔽线处加金属片防止漏缝。
引出屏蔽线接电源滤波器,因电源滤波器引线为普通导线,采取双绞线,外套磁环。
最后出的街头用航空插头
您看看还有什么改进的?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A:
独石电容不行,电机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两个Y电容直接加在碳刷座那里,这样效果最好,方便的话还是加到碳刷座那里。

楼主:
大哥,你一次说全了啊

那你说用什么电容,穿心的?
哎,我已经装起来了
两个电容肯定是直接加在碳刷那,外壳那本来就有螺丝

网友A:
用不着穿心电容,这个太贵了,安装还麻烦.

把你的独石电容换成金属膜电容,我这里常用一种2.2uF/50V/MMT的电容,体积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大.(9*8.5*6)

楼主:
噢,可惜来不及已经装上了

嘿嘿,我火线串了个5欧姆的电阻,把电机功率转速统统降下来,这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