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电源防雷

楼主(2008-04-30):
(无正文)

网友A(2010-05-03):
1. 如果保险熔断了,并联压敏就失去作用了,用户还不知道那保护还有什么作用了。
2. 既然有压敏电阻,那个气体放电管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B(2011-08-29):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应用于交流电路系统保护时,往往会产生数值可观的漏电流。大的泄露电流往往对系统常常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将压敏电阻于GDT气体放电管LT-B5G600L串联后,由于气体电管的寄生电容很小,可使整个电路总电容减少。这种串联组合支路中,气体放电管还起着一个开关作用,能有效减缓压敏电阻性能的衰退。

网友C:
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保险丝坚决不要,浪涌基本都没问题。
这个方案的唯一问题就是安规。
仔细研读标准,看看你的设备属于那种类型,然后思考一下,自然会知道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