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bs/d/50/141148.html

楼主(2008-04-30):
附图所示是本人用TOP器件所制作的开关电源输出噪声波形,自认为比较理想,请各位专家评议评议,是否还有更低的。相应的输出电压为20V,输出电流为0.4A。

楼主:
由于波形不稳定,图片中显的频率不准确

由于波形不稳定,图片中显的频率不准确,实际频率约为100kHz。是开关电源二级滤波后输出,未经线性电路处理。本人不是十分清楚当前开关电源制作状态,请行家们给予指点。

网友A:
我觉得那个纹波还可以接受,当然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仍然存在振荡,开关电源很难避免振荡,正是要重点减弱的

楼主:
对低噪声的进一步认识

看贴的人比较多,说明关心开关电源噪声的行家还是比较多,但同样对噪声幅度状况具体、定量地了解不够明确。这里提议,是否能提供各自所看到过的低噪声开关电源一类产品的噪声指标,这样大家相互间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了。产品有专用的开关电源、电池充电器等。当然,我所见到过的低噪声产品是“FD150系列-5A”,输出1A电流时,示波器测量到的噪声幅度约为70mV。

网友B:
lz噪声是怎么测的,表笔短路的吗?

网友C:
顺便问一下

请问输出的这种尖峰振荡怎么能减弱呢?

网友D:
请问

这个躁声纹波还可以接受,电感量再大点是不是会好些?请高手指点!

楼主:
噪声衰减依靠滤波

噪声一旦形成,基本靠滤波电路进行衰减,多级滤波比单级大电感量滤波效果要好。差模噪声要用差模滤波器,共模噪声应该用共模滤波器。但最好是在噪声产生时就限制其幅度,需要做针对性处理,其方法没有统一的模式。

网友E:
我的24V4A的只有5MVP-P

http://www.**/bbs/d/50/141148.html

网友F:
软开关在噪声方面有更大优势

楼主:
只有5MVP-P的24V4A电源是产品还是自己制作的?

    软开关技术在噪声方面是有更大优势,但这类产品不多,肯定是存在其它一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E:
是自己制做的,

你对这个是否有需求?

楼主:
再问5MVP-P的24V4A电源

这一“5mVP-P的24V4A电源”的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5mVP-P是纹波电压还是噪声电压?是用了什么主要技术?若开关电源的噪声电压能小至5mVP-P,简直就是世界之最了。

网友E:
5MVP-P是纹波和燥声跌加的值

这个是用LLC谐振技术搞的.属于开关电源.

网友E:
原田耕介 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

原田耕介 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
这本书有相关介绍,在日本已有广泛应用,他们都用厚模电路了(里面集成3个IC和MOS功率管)我就是用最一般的SG3525搞的.

楼主:
能展示一下5mVP-P的噪声波形图吗?很想见识一下.

请问:原田耕介 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网友E:

这里面有
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在21IC里那个资料贴里就有

网友E:
○ 电源技术学习资料 (1050字节) PowerAnts

这里面就有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

网友E:
电源技术学习资料 (1050字节) PowerAnts

这里面有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

楼主(2008-05-30):
谢谢

下载了一份开关电源手册(第二版)。看了20楼的波形图曲线,确实很干净,要是把坐标参数也显示出来就更好了。回头得好好地研究一下。

楼主:
谢谢推荐

显示的电源输出电压波形的噪声确实很小,如果能将坐标也拍摄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G(2008-12-26):
可能需要加多个滤波

网友H(2009-11-27):
刚好我也用TOP器件搭了个电路~ 和楼主的有差距 要加油
1# chengtx

网友I(2011-02-15):
我也在做电源,这份帖子有用,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