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到dc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02):
1.用了555把直流电源转换成矩形波后,用驱动管IRFR020作为抽头变压器的驱动,最终输出。

 2.555的输入的电压是12V的直流电源;

 3.变压器用的是个壶形变压器(有抽头);

 3.555输出的频率,我用的是18KHz;
 4.但是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IRFR020在工作的时候很烫,电路只能正常工作10秒钟。我把变压器端口穿上个并联的2个1/4瓦的300欧姆的时候,IRFR020不热了,但是输出的波形的峰峰值又有问题。
  5.Many thanks!

网友A:
不大明白

“壶形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前所未闻。
“把变压器端口穿上个并联的2个1/4瓦的300欧姆的时候”,谁教给你变压器串联电阻的?

用555作为控制芯片,毕业设计?

把电原理图画清楚些,贴出来。

网友B:
目前单片集成的DC/DC芯片很多,

没必要用这些分离的元器件做,自己做的频率不高,问题很多.

网友C:
什么?

555出来的波形不太好吧,555好象是开环控制吧?那样就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