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开发需要什么知识?

楼主(2008-05-03):
   仗着自己有几年电器开关电源修理经验,前些日子去应聘了个做电源开发的技术职位.平时不注意积累常用观念性词句,被总监的几句话问住了.
   什么是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如何实现开关电源的调相?
   什么叫品质因数?
   现在回忆了一下,拓扑结构不就是开关电源的电流回路吗.
   开关电源的调相不就是和调频类似吗,可以调节占空比,也就是的调节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来实现吗?我记得以前有些彩色电视机就是用分立元件的调频开关电源.
   品质因数更郁闷了,不就是LC电路在谐振频率下的感抗或者容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
   读书的时候业余情况下做过些一些简单的开关电源(稳压简单要求不高,输出功率不高的),做的时候思路是这样的:
   输入电压一般都是AC220,或者低压直流.选好电源芯片或者设定好占空比,选好开关管,输出功率.
   选磁芯,计算好匝数比.计算稳压反馈系数.滤波参数.
   做PCB,焊好元件.
   电路能起振后用示波器看开关管控制端波形(G或者B),判断占空比是否合适.
   改变输出功率(即改变输出电流),看输出稳定性.
   满载工作一段时间后断电摸开关管和整流管温度.无异常就投入使用了.
   小弟一般会遇到如下问题,开关管电流过大(分立元件特别明显,有的通电就烧开关管),一般都是电路问题和变压器没搞好.电路空载打嗝,这个通常是变压器匝数比不对.稳压精度不高,低压升高压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一般都用494做半桥来搞的,不好搞.
   不知道小弟以上的思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教导下.
   现在在通信公司做调试,打算去买示波器等设施回来继续学习做开关电源,等待下一次机会进入开关电源设计这个行业.

网友A:
路还很长

网友B:
调相和调频,那是两回事

楼主有志于开关电源,精神可嘉,不过如楼上所说,路还很长。

网友C:
和我一样

呵呵!楼主和我一样的处境,不过调相和调频不一样,调相要比调频多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