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得从12/24V电源得到9V和5V的电源

楼主(2008-05-04):
    哪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从12V或24V(电源电压12-24V)得到9V和5V和电源.用7809和7805吗?我见过有用2片LM2931做的,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怎样,我仿真时老出错啊!

网友A:
看你功率了吧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三端稳压芯片的。

不过能用12V最好,24V的话压降太大,发热会很厉害的。

网友B:
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B:
输出多大电流?

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我记得2931是个闭环控制的!后边的接个反馈电阻试试!

楼主:
电流不大

不好意思哦,几天没来,电流不大,能有80mA就好.不过不能用7812啊,要不然用12V电源就不行了.有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C:
555做的可以吗

我有见过用555做的!!!不知道行不

楼主:
怎么做,能不能说说看

怎么做,能不能说说看,发个图看看吧.5V部分是想供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