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RCC开关电源,G极驱动电压怎么都上不来

楼主(2008-05-05):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吧?

网友B:
往下调整R1的阻值

楼主:
用示波器测的哦

所以才觉得奇怪呀,卡在这里了,要不开关管的温度还可以降低的.
明天我试试调整R1,其实R1现在我用的是1M的电阻,图纸标错了.

楼主:
调整R1无效,我换了好几个,最低到100k了

但是发现了这个波形

楼主:
细分出来是下面两个波形构成的

楼主:
另外一个频段的波形

楼主:
把检测频率放低,实际第一个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
合成的波形在轻载的时候几乎是看不到的

网友C:
R8改小

看你用19的变压器,应该是20W以上的输出吧

R8用1R  原边电流只有0.6A

网友A:
R5,R9改大一点.

网友D:
D5

把D5反接!

楼主:
R8改小不好

MOSFET发热严重,纹波提高
其实我满功率输出计算出的电流才0.6A,还是效率按照60%计算的.
实际用示波器测量电流峰值才0.4A
R5是计算出来的,也不好改大了,因为稳定度不够了.我最大增加到1k,看了书才知道是我错了,R9的原理同R5.
D5为什么反接?没有想明白

楼主:
D5反接效果不同反响

D5炸了,我串一个电阻,电阻也烧掉了。接D5的220uf的电解也炸掉了,MOSFET也炸掉了,急剧的发热呀
是不是反接以后所有的参数要重新计算呀?

网友A:
D5反接对应的电路肯定要变的,

至少电容也要反接啊,其它地方也不一样,前几天就有一个手机电池充电器的电路就是那样的。

网友E:
C4的作用

Q4截止过程中,C4右端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