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08-05-08):
1. 这个电路是不是一个常用的开关电路啊,那个三极管有什么用啊,直接用开关SW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2. 4148反接有什么用啊,不接行不?
3. 4148换成电阻效果是不是一样啊?
4. 电路搭好后发现输出不稳,时而8V,(这时发热特严重,)时而23V这是怎么了,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要多大的电流?这样的结构压降太大,电流大时不适合。

网友B:
感觉图有错误

看不出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电阻

把电阻的阻值加大点看看!在输出放个大电容!

网友D:
这样的电路,电压能稳才怪,管子不热才怪……

楼主:
本就不是稳压的啊

本就是开关管,不能稳压。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后来查出来是后续电路的问题,使得压降太大,没有加大电容是不对,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