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大电流恒流源的!

楼主(2008-05-08):
有没有做大电流恒流源的!
在1000A左右的

楼主:
可以说一下工作原理什么的吗?

可以说一下工作原理什么的吗?我想学习一下,或推荐一些书籍,谢谢了!

网友A:
反馈回路是电流采样而不是电压采样。

楼主:
那控制方式呢, 要到1000A呢

网友B:
移相全桥

+同步整流+电流取样+限压保护

网友C:
1000a

那要比一千伏要可怕吧!希望高手教教

网友B:
不可怕

毫欧级的VMOS一大把,用老王同志的多磁路高频变压器,次级多绕组输出,各接一路同步整流,然后并联输出,均流可做得很好。

网友B:
嘿嘿

那些铜片,已经被俺换成多组的绞合线了。
磁芯是PC30的,磁损太大,频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