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漏电问题

楼主(2008-05-08):
系统中我用到了3节3.6V 60mAh的Ni-Cd电池串连给LM2575供电
LM2575的使能端通过100k电阻上拉到输入端,使能端通过三极管9013接到地。
系统关机时,关闭LM2575,发现过两三天电池的电就会放完
经过检查发现LM2575即使关闭也存在漏电,看数据手册上漏电流只有几十个uA,那怎么会这么快就漏完呢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使漏电为0或者尽量小?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原装的lm2575?

楼主:
是原装的啊

网友B:
结构错误,

还浪费电池,把一节电池接到输出,再加个电子开关。

网友C:
T.JM

JM说的详细点!

网友B:
你先把你的电路贴上来吧.

你的MCU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D(2013-05-05):
LM2575的Iq大约是几毫安,关断后只是不输出,静态电流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