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此双推挽做逆变电路。请问其中大功率管子的选用?

楼主(2008-05-10):
如图。里面V3V5   V4V6应该选用什么管子啊,如何去计算选择。功率大概在500W就可以了。。

A和B点是接24V电池

网友A:
没有什么意义,效率很低

何况电路中有错误,功率管没有直流通路,根本不可能工作。

楼主:
完整的图

网友A:
此图仍然有错,而且不止一个错

从T2次级整流桥就开始错。
A点未接地,末级没有电源。

网友B:
AB本身就是电池端子,这个是逆变器,不过 还是别扭

网友C:
效率很低,功率管饱和程度有限,会严重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