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08-05-19):
自己做一个电路,有两个电源,一个主电源,一个备用电源,都是5V,正常时系统用主电源,当主电源掉电时,系统切换到备用电源,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对你有用...

在备用电源上加一个二极管,稍微减低些压降好比较..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图中的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了

网友B:
re 用二只二极管即可

re 用二只二极管即可

楼主:
能详细些吗?

楼上说的比较感兴趣,能说的更详细些吗?

网友B:
re 6

d7, d8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考虑用两个二极管就行了

对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