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USB上得到隔离的5V电源,可以做到多大电流啊?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USB的输出功率来定的`

网友B:
usb1.1规定是最大500ma,2.0协议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不都是500mA的吗?

网友D:
通常pc能达到500mA,笔记本就悬了

有个别笔记本主口能到500,副口肯定不行

网友E:
一般最大是500mA

嫌小的话可以自己改装主板。
USB的5V电源大部分都是电脑电源的5V通过一个MOS开关,再经过一个保险丝给USB。

网友C:
怪不得有的USB移动硬盘在笔记本上不能很好的工作。要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