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做无刷驱动出现的问题,有了解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5-20):
我做无刷驱动IR2103驱动大功率MOS(59A 100度连续电流)。做到23A时就烧掉了,是所有管子都坏掉了。
IR2103是浮冲型的驱动芯片。

网友A:
贴图吧,mos管坏掉一大半是驱动不好造成的。‘

网友B(2010-11-24):
我也是烧mos管子,郁闷。。。

网友C:
瞎子摸象是不会有结果滴。

网友B:
朋友,你问的问题我有碰到过,可以加我qq一起交流,55528022
1# gyc198215

网友D: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