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限(恒)流保护问题,求解

楼主(2008-05-20):
请教达人:
    我用的是一个12V的高速航模电机,使用时需要将此电机放置于水中,但入水后由于电机所受阻力大增,电流迅速增加。我当时使用的是稳压源供电,电流当时已经达到了8A,并且有继续增大的可能。现在我要改为电池供电,但是如果以8A的电流放电,电池很快就会没电的,而且对电机的寿命影响很大。
    我想请教大家:有没有方法可以将电机的电流保持在一个定值(比如8A),我看到一些电机的保护电路都是在电流大于一定值时将其切断,我不想切断,而是保持。故恳请达人相助,多谢多谢....

网友A:
开关式电流源,实现细节还没想

对用电池,我设想是PWM,占空比由电流采样,当平均电流上升PWM占空下降,

楼主:
补充

补充
限定的这个电流值已经足以让电机正常工作,不会出现限定在该电流值后而堵转的情况。

网友B:
这个好玩

简单点就二楼的办法,复杂点就恒功率控制,buck-boost供电有很好的恒功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