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大推荐一下1W待机计划用电源方案

楼主(2008-05-21):
小弟需一个小家电控制用的10W以内电源, 一路输出在12VDC/0.5A, 最好还能有一路5VDC/0.4A, 待机时电流可能小到12VDC/0.04A, 5VDC/0.05A.
看到朋友有用Viper做的,成本和线性稳压电源相当, 但没完全测试过, 高人们有什么可行方案? :)

网友A:
比较困难

10W电源,待机输入1W输出0.73W,PFM,跳周期都用上,有点点儿希望

楼主:
谢谢!!!

谢谢专家指点! 您提提醒, 确实使我记起了同事不得不用MAX1771做的隔离DA转换用的电源, 性能很不错, 但成本确实居高不下啊!
请问有公开的那种参考方案或设计可以先学习一下吗? 多谢!

网友A:
提高待机效率的三个方向

1、固定脉宽的PFM在各输出功率范围内均有最高的效率,但轻载及空载输出时,工作频率会落入音频范围,有哼声干扰,因此没有单一的PFM控制。一般是PWM+PFM方式,只有PWM的可以跳周期,降低轻载时的开关损耗。
2、低功耗的控制电路;
3、启动后可自行关闭的启动电路。

楼主:
多谢多谢! :)

合适的时候我先找一下看有没有有能力的电源设计工程师, 按您的方向做一下前期评估. 到时再请您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