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吗?7812与TL431构成3.3V稳压

楼主(2008-05-21):
小弟想用三端7812和TL431构成3.3V基准电压,这样做可以吗,波纹是否很大,

网友A:
觉得2K大了点,最好再小点

网友B:
麻烦。直接用1117 3.3就行了

简单多了。

网友C:
ls

lz要的是基准电压

网友D:
可以

可以是可以~不过效率会降低吧

网友E:
太复杂了吧,搞个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