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楼主(2008-05-21):
我是做电源的新手,请问驱动频率是怎么控制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也有很多种

控制工作频率的方法各有不同。你需要说明是哪种开关电源,才好说如何控制工作频率。

楼主:
谢谢

谢谢二楼,我现在想做半桥的用1525控制,怎么才能定1525的驱动控制频率?

网友A:
看datasheet

芯片6脚应该接一个电阻到地,5脚应该接一个电容到地。这两个元件控制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