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电流恒流源,2KV/5A!

楼主(2008-05-27):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两个部份组成

1、带限压功能的可调的高压恒流源;
2、灵敏的电压负增量检测装置、驱动高速大电流MOSFET模组;

类似于高反压晶体管的二次击穿无损分析仪,在发生击穿的瞬间,就通过MOSFET把电荷放掉,避免造成不可自修复的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