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量LED电压

楼主(2008-05-27):
  本人初学者,已有恒流源提供固定电流或电压给LED灯,需要用CPU控制AD芯片转换电压值,然后数码管显示正反向电压,电流.不知道AD芯片怎么选择,只知道是选用带有参考电压引脚的.还有是不是要分压什么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带ADC的CPU满街都是

楼主:
知道.但是不知道该什么选择

楼主:
已选用AD976

  已选用AD976,16位,速度为100KSPS,输入范围是+-10V,那样要是显示需要多少位数码管,四位够吗?
  直接用CPUI/o接数码管驱动还是需要接如8297类的显示芯片呀?
  还有.整个电路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AD976参考电压

  我要量测的是LED两端电压,是不是将一端连到AD976.输入,另一端连到参考电压端就可以了.编程时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