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整流管BAT54,用BAV99替代除了压降高点外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29):
BAT54 反向恢复时间5nS,BAV99是6nS,另外BAV99给了一个正向恢复电压1.75V不知道是什么意思?BAT54为什么又没有给这个正向恢复电压指标呢?

网友A:
///

印像中,BAV99是PN结的,BAT54是肖特基的。
           正向恢复电压?没听过。

楼主:
是啊,BAV99是普通二极管,压降0.7V,BAT54是肖特基

如果不考虑压降,在开关电源整流选择时除了反向恢复时间外不知还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B:
效率取决于:

1. 正向压降
2. 开关速度
3. 反向漏电流

输出电流比较小的时候才考虑3

二极管的响应速度也不是无限快,正向电流突然增大时,瞬时的正向压降会超过正常压降,峰值就是正向恢复电压VFR。如果开关速度非常快,这个也会影响效率(开关电源电流上升速度不可能这么快吧)

楼主:
原来正向恢复电压是这样的啊,多谢4楼

 1、正向压降:偶就是想正向压降大一点才想用BAV99的 :)
 2、开关速度:应该就是反向恢复时间吧?BAV99是6nS,BAT54是5nS,好像差不多。
 3、反向漏电流,普通开关二极管应该比肖特基还小点吧

 看样子BAV99能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