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楼主(2008-05-30):
请问各位:
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输入一定时,输出不稳定(就是输出慢慢的上升,而上升到一个值的时候才稳定!),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耦合电容

有可能是耦合电容充电或温度效应引起的,设计有欠缺。可以加负反馈等。来改良。

楼主(2008-08-06):
谢谢 确实是那个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