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使用UC3843制作的隔离DC/DC的变压器!

楼主(2008-06-06):
我们正在使用UC3843制作隔离DC/DC:一个困惑就是变压器的制作问题;
请教相关的高手们。
下面是我找到的关于这个变压器制作的**:但不好理解应用。
4.3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
4.3.1 磁芯的选用
多路输出变压器一般要求有较大的窗口面积,DC/DC模块电源可选用FEY型、FEE型、EUI型等磁芯,对于正激变换器,理论上变压器初级须有复位绕组Nr,这里考虑到变压器脚位的问题,选取高饱和磁感应强度的磁材,去掉复位绕组,这样使每次磁芯都在磁化曲线的下部工作,避免磁芯饱和。
先确定最大磁感应强度Bm,以计算并初选磁芯型号。
1)考虑高温时饱和磁感应强度Bs会下降,同时为降低高频工作时磁芯损耗,最大工作磁感应强度一般选为0.2~0.25T。这里选取高饱和磁感应强度的磁材RM2.2KD,其Bs为0.44T。
2)磁芯型号的选取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式(3)

式中:Ae为磁芯截面积;
Aw为磁芯窗口面积;
fs为开关频率;
ΔB为磁性材料所允许的最大磁通密度的变化范围;
dc为变压器绕组导体的电流密度;
kc为绕组在磁性窗口中的填充系数。
二是根据厂家的磁芯材料手册给出的输出功率与磁芯尺寸的关系。这里采用第二种方法选用FEY15.3磁芯,其有效截面积为18.7mm2。
4.3.2 计算匝比
Uo=Uo1+UD=5.0+0.5=5.5V    (4)
式中:Uo1为5V主路输出电压;
UD为整流管MBR1545正向压降,取0.5V。

式中:n12为主路原副边匝比;
Ui=UminDmax=36×0.48=17.28V(其中Umin为电源最低输入电压,Dmax取0.48);
Uo为N2输出电压。
实际选取n12=4:1。
4.3.3 计算并调整主路副边匝数

ΔBm为磁通增量,ΔBm=0.44-0.065=0.375T;
Ae为磁芯截面积,对FEY15.3磁芯,Ae=0.187cm2。
实际取N2=4匝。
4.3.4 计算原边匝数
N1=N2×n12=4×4=16匝    (7)
4.3.5 计算其余两个辅路副边匝数

式中:Uo2为+12V辅路输出电压;
UD′为整流管SK3B正向压降,也取0.5V。
实际取N3=N4=10匝。
绕制时由于原边、主路副边电流较大,为减小漏感,分别采用双线并绕法及三线并绕法。

网友A:
建议先看看赵修科老师的书

本版专用邮箱里就有。

网友B(2013-04-20):
专用邮箱在那啊?还不知道,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