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A的电流开关

楼主(2008-06-06):
各位,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控制电压通断的电路图,现在发现一旦那个三端稳压器通过电流大(负载消耗稍微大一点约200mA)的时候,在输入端发现电压压降非常厉害,不知道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案?是不是这个开关电路有问题?谢谢。

网友A:
R8改用2k

网友B:
好多电路都是这样的`电流大的时候`后级上产生的电压就大了`

网友C:
Q5用PMOS吧

现在都挺便宜的,很多3A/x0mohm/SOT-23的管子只要二、三毛了

AOS的AO3401不错的,4A/65mohm

网友D:
因为R8太大了

网友E:
忘了有个什么型号的LDO了.

有一个开关脚的(使能脚),这样就不用三极管了.
就比78系列多了一个脚.